[STM32F1] STM32F103T6U6 SPI 18M SPI通讯问题

楼主(2014-02-28):
小弟没接触过STM32 的IC。 现在有一SPI通讯速率为15M的案子要做,听闻 STM32F103 可支持18M SPI。特来请教如下问题:

1.是否可支持从端SPI,最大速率能达到18M吗?
2.如能支持从端SPI 18M通讯,有那么工作条件,如一定要使用外部晶振吗? 还是使用IC内部时钟就可以?
3.SPI通讯时, SPI的IO口电平是否可支持1.8V 的逻辑电平。

以上,请各位DX指教。

网友A:
从端支持啊,你程序其它事情都不干,15M可以;
用内部时钟可以啊,晶振不准,通讯不上就痛苦了;
自己看IO的电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端支持啊,你程序其它事情都不干,15M可以;
用内部时钟可以啊,晶振不准,通讯不上就痛苦了;
自己看IO ...

1. 程序其他都不干当然是不可能啦。 要干就事就是去读另一个设备的数据过来,放入spi 的数据 buffer,然后让别一个SPI 主端来读这些数据。 这样的简单工作情况下SPI 能工作在15M吗?

2. 使用内部时钟就可以 让SPI 工作在18M ?

网友B:
1.是否可支持从端SPI,最大速率能达到18M吗?
    就 F103. 手册上称从模式和主模式可以达到相同的频率(fPCLK/2),所以应该也能达到。

2.如能支持从端SPI 18M通讯,有那么工作条件,如一定要使用外部晶振吗? 还是使用IC内部时钟就可以?
    本来跟采用什么晶振没有关系, 但由于如果内部晶振8MHz,PLL时会先除以2, 这样最高主频只能达到64MHz。所以就到不了18M通讯速率了。

3.SPI通讯时, SPI的IO口电平是否可支持1.8V 的逻辑电平。
      外设电平都是 3.3V的,不能兼容 1.8V 逻辑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否可支持从端SPI,最大速率能达到18M吗?
    就 F103. 手册上称从模式和主模式可以达到相同的频率(f ...

感谢DX指教。

请问一下使用外部晶振的话。CPU要想工作在最大频率72M,只需要外接8M晶振吗?

别外,手册应该写着VDD可以供电在2V哦。外设应该跟VDD电平一样吧。

网友C:
F103 的 PLL 最高 16倍, 那么 4.5MHz 就能倍频到 72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