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数字双闭环控制,求求大神给讲一下。。。。

楼主(2014-02-28):
接前任工作搞BLDC控制,底子浅数字双闭环算法硬是搞不懂啊,单个PI环还能理解,但是把速度环和电流环串起来就搞不懂了。
前任工程师的做法是将速度环的输出作为参考和电流采样进行比较,比较的差值作为电流环的参量,电流环的输出才最终控制电机PWM。
   速度环和电流环在原理上是怎么衔接的?
   速度环的输出与电流采样值的差值代表啥意思?
   电流采样不仅与转速负载有关,还与具体的采样电流也有影响,采样的值是否需要变换一下才能用到电流PI计算中?
给是学习时间不多啊,大神些给讲一下!!!!

楼主:
没有人知道哇?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原理?
系统要控制速度, 所以有了速度环.
直接控制电机, 却是通过电流来控制的.
所以在双环下, 速度环通过控制电流环, 最终完成电机速度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
系统要控制速度, 所以有了速度环.
直接控制电机, 却是通过电流来控制的.

版主大人啦!你能不能再讲详细点啦?  速度环和电流环怎么结合的呀?  为什么速度环的输出可以作为电流环的参考值呢?

网友A:
速度环的输出可以作为电流环的参考值, 从而 速度环和电流环结合了.
可以理解为间接控制形式, 慢慢就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环的输出可以作为电流环的参考值, 从而 速度环和电流环结合了.
可以理解为间接控制形式, 慢慢就能理解 ...

谢谢版主这么晚还在回答我的问题!刚在网上搜索了一些资料看了一下,感觉有些眉目了, 我是这样理解的:
    假设电机限流10A,对应单片机电流采样为0-255,那么电流环也就在0-255这个数值范围内调节,那么相对应的转速环的输出也应该是在0-255,如果转速环的PI输出不在这个范围内就要调节转速环的PI系数,最终的电流环输出应该还需要变换一下才能控制PWM占空比。 你看我这样理解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B:
这个是控制理论里比较简单的问题。你大概不是学自动控制专业的所以不知道。这个我比较熟悉,今天有点晚了。有空我给你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控制理论里比较简单的问题。你大概不是学自动控制专业的所以不知道。这个我比较熟悉,今天有点晚了。 ...

恩!俺没有学过控制方面的东西,大哥你啥时有空哇?我一直等着的呀!!

楼主:
真讨厌,广告都来了!

网友C:
楼主没学过自动控制,但对直流电机的特性是否知晓?
对于直流电机来说,电流对应于电磁转矩。感应电动势对应于转速。
要提高转速就必须增大电磁转矩,反之,要降低转速就必须减少电磁转矩。(原因自己好好琢磨)。对于双闭环来说,速度环是外环,电流环是内环。速度调节器的输出就是电流环的输入。速度调节器的最大输出(限幅值)对应于电机的最大允许电流。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加上这几天看书,感觉明白些了。 还有个问题要问问大家:如果负载频繁变动的话,电流环是否会加剧转速的波动?

网友D:
学习了,看来基础知识才是决定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看来基础知识才是决定性的。

术业有专攻嘛!不过很少人有时间去深究那些基础东西!

网友E:
通常情况下,电流环是内环,速度中环,如果加定位控制,会加位置外环。
各环匹配存在优先级的问题,电流环优先级最高,也最敏感,负载细微的变化都体现在电流环上。

补充一点:无刷电机电磁转矩由各相绕组感应电势和绕组电流共同决定,因为绕组线圈电阻不易改变,所以现存的多数控制策略归根结底是改变绕组供电电压,也就是常用的PWM。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常情况下,电流环是内环,速度中环,如果加定位控制,会加位置外环。
各环匹配存在优先级的问题,电流环 ...

我觉得很多场合速度环就可以了吧!位置环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很多场合速度环就可以了吧!位置环是做什么用的?

定位控制,比如数控车床。

网友F:
表示一点都不理解,我也想搞定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示一点都不理解,我也想搞定这个问题

我这段时间在调试,也不知道自己理解的是否正确,这两个环都是模糊控制,感觉不太要形容!

网友G(2014-07-16):
我买了一个电流测量模块,就是淘宝上的712的那个电流测量模块,感觉测的不准。应该什么测量电流的呢?

网友H:
我也想学习一下。大神们多讲解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