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 多路pwm 问题

楼主(2014-02-28):
我用pic16lf1936的pwm功能调三路led   timer2计时 赋初值 算占空比 频率1k  我想问问 pwm选择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
可以全高吗  还是需要高低高来配   为什么呀

楼主:
高低高来配叫互补吧》

网友A:
PWM输出的就是高低电平,没有高低变化,那还叫PWM吗?

楼主:
你说的是输出    但是在用c配置pwm功能时  有个设置为高有效还是低有效 我问的是这个

网友B:
ECCPx模式选择位可以选择你输出的模式为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