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74hc595

楼主(2014-02-28):
用74hc595扩展IO加锁存控制电机,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接触器会偶尔抖动一下,请教应如何解决.74hc595输入端已加阻容滤波.

网友A:
用74hc595扩展IO加锁存控制电机, 这是个不太恰当的设计方案. 595 比单片机 IO 口脆弱多了.
74hc595输入端已加阻容滤波也不是解决干扰的好办法, 反而引起输入波形的异常!

楼主:
谢谢,准备换品pca9554了,不管成本了

楼主:
今天做群脉冲测试,3500V没问题,打到4KV时负极性在2处出现问题,共做了18处,没处3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