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非门组成的压控振荡器求分析

楼主(2014-02-28):
下图是在网上看到的非门组成的压控振荡器图,网上说两个非门间的节点的低电平时,通过5k电阻向C充电(上正下负),使得C下端电压逐渐下降,这是什么回事?或者有哪位能帮忙分析下原理吗

网友A:
非门之间由高变低瞬间,电容通过5k电阻放电使非门之间的电压逐渐升高;
当上升到非门翻转电平时就翻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门之间由高变低瞬间,电容通过5k电阻放电使非门之间的电压逐渐升高;
当上升到非门翻转电平时就翻转了。 ...

刚看到,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