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聊聊ST新出的STM32L0

楼主(2014-02-28):
  ST新出了STM32L0,看上去不错,聊聊它的优点。

Cortex™ M0+内核,还是比较领先的,当然比Freescale晚了些。
低功耗性能不错:139 µA/MHz @ 32MHz, STOP模式耗电400nA(RAM仍然能保持数据),3.5µs 唤醒时间,比之前的STM32L1xx都有进步,但跟市面最好的芯片比感觉还差一点。
ROM和RAM:64KB Flash, 最大8KB SRAM, 2KB 真正的EEPROM,跟之前的STM32L1xx差不多。
12位ADC改进不少:100k采样率时仅耗电40µA,1.14M采样率时也仅耗电200µA,还可以通过内部过采样达到16位分辨率,在这方面比之前的STM32L1xx强不少。
2.0全速USB:无需晶振,且支持BCD和LPM功能(battery charger detection 和link power management),很不错的功能。
工作温度:最高支持125°C,这个优势国内用户一般用不到。
价格:官方报价$0.85,估计上量后能做到5元以下,3元左右,这是大家最需要的。
芯片封装:支持常见的LQFP32 (7x7mm), LQFP48 (7x7mm), LQFP64 (10x10mm),如果再出个SSOP16或者SSOP20就更好了。

网友A:
加1到~2个模拟比较器就更好了。

不知道它的ESD性能怎么样?

楼主:
STM32L0的其它一些优点:

低功耗外设:有功耗的定时器和串口,还有2个低功耗比较器,比之前的STM32L1xx强不少。
还有1路12位DAC,也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1到~2个模拟比较器就更好了。

不知道它的ESD性能怎么样?

有比较器。

ESD性能估计跟STM32L1差不多,具体情况没用过不好说。

网友B:
优点还是不少的

网友C:
分析的还是很到位的

网友D:
这款新推出的芯片,还是可圈可点的

网友C:
价格还是挺便宜的

网友E:
ad是16位的话,那就强了

网友F:
据说STM32L0提供动态电压调节,超低功耗时钟振荡器, LCD接口,比较器, DAC和硬件加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更期待L4

有这料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这料吗?

这个要问ST的人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有这料吗?

路线图上有哦

网友J:
看起来不错,就是货源问题.我们一直用STM32L1XX,经常缺货价格就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起来不错,就是货源问题.我们一直用STM32L1XX,经常缺货价格就很高!

STM32L1XX上淘宝看了一下,确实卖得不多。或许价格高是一个重要原因,看到STM32L151C8T6 要卖11元,如果差不多的STM32L0只要卖6元左右的话,估计销量就大了,就不会有货源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路线图上有哦

还真是这样。
google已经有相关信息了,看上去STM32L4用的是Cortex - M4内核。另外,还看到了STM32F5。

网友K:
没有VBAT脚!

网友L:
我只关心采样部分,采样速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有VBAT脚!

跟STM32L1xx一样,也没有VBAT脚。功耗低,没有VBAT脚多数情况下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是16位的话,那就强了

号称 通过内部过采样可以做到16位分辨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号称 通过内部过采样可以做到16位分辨率

如果16位,我就过采样到18位:)

网友M:
哈哈,现在的网络信息还是很丰富啊!

那么出几个关于STM32L0的问题,看看大家能搜到

1. STM32L0是多少纳米工艺制造,它的wafer fab在哪个国家?

2. 基于ARM Cortex-M0+的STM32L0和基于ARM Cortex-M0的STM32F0,市场定位有何不同?

网友N(2015-07-03):
有代理吗,我需要买这个芯片,能做到6元以下么,053C8T6

网友O:
2.0全速USB:无需晶振,且支持BCD和LPM功能(battery charger detection 和link power management)
这个功能好

网友P:
3块。。。。。真的能拿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