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为什么与门总是损坏

楼主(2014-02-28):
如附件上面的电路所示,我用一个与门输出来驱动BC847这个推挽电路,与门输入为3.3V的方波,频率在几十KHz左右,就是间隔30usz左右输入一个方波,方波脉冲宽度大致在1.5usz左右,但这个电路在长时间使用中会出现与门损坏现象,现象就是玉门不输出,与门的输出口和3.3V或者地短路了,损坏后更换这个与门后设备便正常的。
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想了好久也没想出来啊?十万火急,因为这些设备是安装到高速路上的,如果找不到原因,到时候设备异常就相当不好处理了,还希望大家给指条明路啊,万分感激!。。。。。。。。。。。。。。。。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了,坐等高手上课。。。。。。。

网友A:
负载太大了吧?

网友B:
16v倒灌了,要图省事的话,加两个钳位二极管到电源3.3V和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v倒灌了,要图省事的话,加两个钳位二极管到电源3.3V和地。

16V那里有一个100K的电阻,她的最大电流也只有0.16mA吧?而我的与门最大电流是正负32mA,应该不至于损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太大了吧?

你说后面那两个1uF电容过大?如果真的电容过大,也只是信号边沿变缓,也不至于损坏器件吧?

网友B:
上电瞬间,电容两端电压不能变,电压直接加到门电路io脚上了,剩下的 你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6V那里有一个100K的电阻,她的最大电流也只有0.16mA吧?而我的与门最大电流是正负32mA,应该不至于损坏 ...

那个电阻只是与三极管的be并联,但是两个三极管的be之间可以看做二极管,阻抗很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瞬间,电容两端电压不能变,电压直接加到门电路io脚上了,剩下的 你懂的 ...

但由于电阻的存在,这个电流也不不大吧?另外,电容瞬间短路时针对于交流信号而言吧,+16V的电源是直流,这个也要分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阻只是与三极管的be并联,但是两个三极管的be之间可以看做二极管,阻抗很小啊。。。 ...

不是很明白,能再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B:
门电路io口也不能超压使用的。 你看看74系列的资料 最大承受电压范围就知道了
刚查了一下资料 电压过7v就靠不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能再说清楚一点吗?

额,三极管be是不是相当于个二极管存在,你画一下等效后的图,可以看到通过上面那个1uF电容、三极管内部等效二极管后直接到+16V了。

网友C:
电流电压都可能干掉他,推挽也不对头,另找个成熟电路参考吧

网友D:
上电瞬间一定有低于16V,大于3.3V的电压加到TTL上了。把TTL改为CMOS。

网友D:
TTL改为CMOS也不行。

网友E:
楼主还是请论坛的大牛来给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F:
这电路明显有问题, 用示波器测量下与门输出口的信号波形,应该就能知道 原因了。   这与门输出处至少 也要串个电阻保护下。

支持!!正解!!!

网友G:
虽然我是打酱油的,但我知道损坏肯定是电流大了:lol

网友H:
门的输出加电阻,

对于高频信号来说,1uf 的电容等于短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虽然我是打酱油的,但我知道损坏肯定是电流大了

这个应该不是电流  是电压
使用的芯片电源等级太低,上电瞬间16V电源引起的瞬间电压过高

在芯片输出并联一个10K的电阻试试

网友J:
电容瞬间等效短路,三极管PN结等效二极管,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没见过这么提升电平电压的

网友K:
我才疏学浅,想问问楼主,推挽电路前级为何没有射随?增加射随后不好一点吗?至少増大了输入阻抗,吸收信号源电流变少。

网友L:
坐等出结果

网友M:
也许在PNP管的E极加个1K的电阻可行(彻底解决要重新设计电路,这种电路电流电压都可以搞死门电路)!

网友N:
引用 网友C:
电流电压都可能干掉他,推挽也不对头,另找个成熟电路参考吧

我也觉得楼主的推挽有点怪。

另外关于TTL芯片内部电路,输出级那个“图腾柱”为何是两个NPN呢?我听说过在同一硅片上同时制造NPN和PNP的话,那个PNP不大容易做的很好,是这样吗?

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存在

网友O:
上电时会有大约7-8V电压直接加到输出口上,运行时也会有电源的噪声直接加到这个口上;
该电路建议加缓冲,隔离芯片和高压区,简单的方法就是该口加两个二极管嵌位到3.3V,之后加一个保护限流的电阻,同时起到1uF电容的延时加长作用

网友P:
你就认为电容瞬间短路或电容2端的电压不能突变。
那么剩下的电压都加在与门的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路明显有问题, 用示波器测量下与门输出口的信号波形,应该就能知道 原因了。   这与门输出处至少 也要 ...

这个事老外给的一个参考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也觉得楼主的推挽有点怪。

另外关于TTL芯片内部电路,输出级那个“图腾柱”为何是两个NPN呢?我听说过 ...

这个推挽电路的确是可以工作地,这个电路也一个CCD的参考电路,业界很多厂家都在使用这个电路

网友Q:
都在使用,还容易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推挽电路的确是可以工作地,这个电路也一个CCD的参考电路,业界很多厂家都在使用这个电路 ...

你这个电路可以仿真的。

网友R:
换个OC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