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LINK V2和我的目标板如何连接?

楼主(2014-02-28):
如附图所示:
ST-LINK V2对外提供3.3V和5V。
我的目标板的MCU是:STM32L101F3,供电是1.8V。

请教:
1. 我的目标板可以使用该ST-LINK V2烧录程序和仿真吗?
2. 如果可以的话,除GND、SWIM、NRST外,还需要连接3.3V吗?

谢谢!

附图:

网友A:
需要连接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连接3.3V

谢谢大侠!

请问,连接这个3.3V的作用是什么?是供电吗?
目标板已经有1.8V的供电了,还需要3.3V的供电吗?

网友B:
没有使用STLINK ,怎么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