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串口通信回调函数

楼主(2014-02-28):
大家好。我在做和Matlab串口接收相关的事情。我设置的串口接收回调函数模式是Terminator, 并设置Terminator为‘CR/LF’。同时,我还设置了InputBufferSize为10354(我要接收图像,4为通信头,10350为图像大小)。通信头我设置为‘‘\r’ '\n' 255 1 这四个字符。也就是说,我的预期是每次接收完整的一帧图像。但是现在我发现每次接收到的数据的前四个字符都不是我的通信头。那四个字符总是出现在10354个字符的中间位置。不知道怎么解决。希望大家有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没玩过Matlab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Matlab串口

其实很有用的。特别是大量数据需要处理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很有用的。特别是大量数据需要处理时。

是的。

网友B:
matlab能用串口?求交流最近也再找一款能通过串口处理数据,并形成图形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lab能用串口?求交流最近也再找一款能通过串口处理数据,并形成图形的软件。 ...

确实是可以的,只是出了一点问题罢了。

网友B:
能做到,我串口接收到一定量的数据,matlab自动绘制图形么?就是不需要我人工干预,类似于一个事实显示曲线的上位机?这样能做到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没事弄弄matlab了

楼主(2014-04-13):
引用 网友B:
能做到,我串口接收到一定量的数据,matlab自动绘制图形么?就是不需要我人工干预,类似于一个事实显示曲线 ...

当然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