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复位问题

楼主(2014-02-28):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用的是F2812,做的系统里有两片DSP,之间存在通讯,将程序烧入Flash后,去掉仿真器上电,程序部分正常,要对硬件看门狗进行手动复位,而且要先复位先发送的那片DSP,在复位另一片,程序才能全部正常运行,这是为什么?
连着仿真器调时,load之后第一次运行不正常,进行reset CPU之后才能正常运行,这又是为什么?

网友A:
使用2812的时候  在用SCI的时候遇到过这个问题  最后也没解决  烧写到flash之后上电第一次就连接不成功
复位一下  接下来一切就正常了
别的外设中也没遇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B:
双DSP,由一个复位按键同时控制,这样在做一块仿真时,另一块的看门狗一直在复位,所以程序跑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DSP,由一个复位按键同时控制,这样在做一块仿真时,另一块的看门狗一直在复位,所以程序跑不起来。

...

我的每块DSP都有单独的看门狗电路。请教应该怎么处理才能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2812的时候  在用SCI的时候遇到过这个问题  最后也没解决  烧写到flash之后上电第一次就连接不成功
复 ...

我就是用的SCI进行RS485通信的,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的SCI进行RS485通信的,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没机会接触2812了   你再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