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有ID么?有多少位?

楼主(2014-02-28):
用过和知道的大神们说一下!

网友A:
参考手册上说不是有96bit ID吗?

030上我没用过这个功能,怎么你用了,无效?还是出什么问题?

网友B:
和stm32f1xx,stm32f051系列一样的。。。。

网友C:
是个 32位的ID,不是96位的,注意!

网友D:
有ID号的,是个32位的ID号, 具体见芯片手册.

楼主:
好的,我仔细看一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