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Sim作品】+输出电流测试

楼主(2014-02-28):
试验下仿真, 看来以后还要好好研究和学习

楼主:
初次使用这个,  就简单来测试下输入部分, 我做的项目是电路开关电源的输入, 测试在整流后给2个负载多少电流, 仿真目的是检验实际工作中的差异.

为什么输出电流表没显示呢, 求指导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两个软件都用过了,都好用的,虽然简单.
按指导存盘, 却没有, 怪事

网友A:
楼主是要整流?请写清楚设计仿真的目的和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