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
TLV320AIC23

楼主(2014-02-28):
用的是6000系列的DSP,还望各位大神给点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6000系列的DSP,还望各位大神给点指导

硬件搞定了没   是的哪一款   用CSL库了吗
你先实现语音的采集回放   调通硬件
然后在采集的基础上在做处理
关于IIC配置AIC23的   代码例程多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搞定了没   是的哪一款   用CSL库了吗
你先实现语音的采集回放   调通硬件
然后在采集的基础上在做 ...

由于初学还不太懂,硬件没问题!我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