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用AD口测频率。

楼主(2014-02-28):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是先将波形的数据采集回来,建议多采集几个周期的,然后用高阶的带通滤波器,将这个波形的低高频滤除掉,这样的波形就是严格的正选波拉,用比例方法,找出两个过零点,这样就计算出来精准的额频率了,当然,ad的采样频率越高,频率测量的越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