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调试

楼主(2014-02-28):
我用了MPLAB X进行调试,是在原来的工程上面进行改动的,其改动主要有2大处。一、原来的芯片用的是PIC16F1947,我选用的是PIC16F1827。二,原来的工程里面涉及到调光的色彩及明暗度,我需要选用的是调节光的明暗度,而lcd.c就是进行调色彩的程序语句。显示的错误是
:0: error: undefined symbol:
make[2]: *** [dist/default/production/2.27DALI_ControlGear.X.production.hex] Error 1
make[1]: *** [.build-conf] Error 2
make: *** [.build-impl] Error 2
_lcd_hex(dist/default/production\2.27DALI_ControlGear.X.production.obj)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2.27DALI_ControlGear.X'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2.27DALI_ControlGear.X'
BUILD FAILED (exit value 2, total time: 19s)求教高手啊

网友A:
莫非有中文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有中文路径???

那个中文路径就是“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有中文路径???

我换了位置,不在桌面,还是这个错误
make[2]: *** [dist/default/production/2.27DALI_ControlGear.X.production.hex] Error 1
make[1]: *** [.build-conf] Error 2
:0: error: undefined symbol:
make: *** [.build-impl] Error 2
        _lcd_hex(dist/default/production\2.27DALI_ControlGear.X.production.obj)
: warning: there are 8 days left until this licence will expire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F:/2.27DALI_ControlGear.X'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F:/2.27DALI_ControlGear.X'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在普通的mplab版本下这个程序编译正确吗?有一点看到的是,有变量没有定义。你再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在普通的mplab版本下这个程序编译正确吗?有一点看到的是,有变量没有定义。你再看下。 ...

我只有这个版本的:$然后原来的程序是能够运行出来的,我改了之后的就是出不来的,_lcd_hex(dist/default/production\2.27DALI_ControlGear.X.production.obj) 是这个没有定义么?没有看到其他的啊,再说lcd.c和lcd.h都直接删掉了啊

网友B:
只保留H文件和C文件,然后重新在MPLAB X下建立工程,然后根据新芯片型号的寄存器定义移植C文件和H文件,然后编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保留H文件和C文件,然后重新在MPLAB X下建立工程,然后根据新芯片型号的寄存器定义移植C文件和H文件,然 ...

谢谢啦,应该是在原来基础上进行改编没有完全改编好,应该是这里的问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