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头让我这样改,你看对吗(关于比较器的)

楼主:
图1

图2

图2是人家仪器上正确的图。图1是仿照图2画的,不同的是电源电压变化了,变为15V,稳压管由9V变为10V。当时画图时我就照人家的图纸画了,就是把电源和稳压管参数变了。结果被工头训了一顿,让我在D3 D4上串个2.2k电阻(R44)。我就不明白了,我不串电阻怎么了?这个电阻的取值是怎么得来的?向大神请教!

网友A(2014-02-28):
12变15,9V换10V,什么都不动也应该能很好工作,可以略微改变电阻值,不宜改变电路结构。你可能理解错老师的意思了

网友B:
不但2.2k电阻(R44)多余。而且原图D3也多余。

网友C(点评):
看法一样!!!!

网友D:
只要针对运放的几个参数再计算一下就可以了。与原来的工作点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