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C812看门狗程序如何写

楼主(2014-02-28):
复位成功,就是不知道如何喂狗,WDCON = 0xE1; //初始化看门狗  这是初始化看门狗,大神帮看一下,对不对,还有喂狗程序如何写,谢谢~急,坐等中。。

网友A:
刷新看门狗定时器,需要设置WDR1和WDR2这两位,从这两位读出的总是零。设置这两位的顺序必须先设置WDR1, 然后立刻设置WDR2。

网友B:
这种问题还是
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