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4-02-28):
单片机给电脑通信应用此函数,printf("收到的数据是\n",shuju);
电脑接收到“收到的数据时”后面的shuju却无法显示,请指教,shuju应该是什么格式,请详细一点

网友A:
printf("收到的数据是\n",shuju);发送出去的数据只有"收到的数据是\n",并没包含shuju这个信息。如果要把shuju包含在发送的数据中,具体看printf这个函数,比如shuju如果是int类型的,那么可以使用printf("收到的数据是%d\n",shuju)。

网友B:
详细代码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