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uart通信接口带电问题!!

楼主(2014-02-28):
现在在公司研发一个产品,包括两个单独的部分A和B,都是电池供电,目前设计是这两个产品的单片机之间是用uart接口通信,现在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是:当A开机B不开机时,用线将A连接到B产品时,因为UART接口有电平,导致B产品电源网络也莫名的就有电了,后果就是B产品还没按开机键就自动开机了,各位前辈这怎么解决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随便给单片机一个IO电平,在VCC端就检测到电压。

网友A:
电路设计有问题吧?建议楼主上电路图看看

网友B:
我也觉得是这样。连接或许也不适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设计有问题吧?建议楼主上电路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是这样。连接或许也不适当

已上图,

楼主:
B产品部分电路在4楼!

楼主:
A产品部分电路 ,两个产品在需要通信时用连接线直接连接UART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