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问题

楼主(2014-02-28):
//m_phWorkerThreads[i] = ::CreateThread(0, 0, _WorkerThread, (void *)pThreadParams, 0, &nThreadID);
        m_phWorkerThreads[i] =CreateThread(0,0,_WorkerThread,(void *)pThreadParams,0,&nThreadID);
上面一句是原来的
下面一句,是后该的
两个方式, 程序运行没啥问题

CreateThread 这个是系统提供的函数, 加不加“::” 有区别么?原来作者为啥要加呢?

网友A:
如果在你的命名空间没有声明同名的函数则没有区别;其实对于这样的加不加无所谓,感觉是有一些老的程序员遗留下来的做法,我看到的代码加::的不多,

网友B:
是不是在某些时候会对CreateThread重定义。没有 :: 的话,默认使用本namespace/class下的函数

网友C:
如果不加::运算符,在找这个函数时会按作用域从内到外找,加了则表示使用全局作用域的。一般只要没有不同作用域或引入的不同命名空间中不存在同名函数时可以不用加::号,就算有,只有原型不一样,也可以不加,编译时会根据参数自动匹配正确的一个。
对于操作系统的API,C++程序员大多都会在前面加一个::,以防名称冲突或者明确告诉阅读代码的人这个是全局命名空间中的API
写程序时人的思维一般不愿意花另外的心思去核实要调的API函数有没有冲突,而且习惯于明确表达程序的意图,这是一种个人习惯,随着了解的库越多,写过的代码越多,这种习惯就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