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问题

楼主(2014-02-28):
我在一个按钮内,new出了一个对话框,这个delete dlg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呢?
void CPrjDlg::OnBtn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DlgTest* dlg = new DlgTest;
dlg->Create(IDD_DLG_TEST,this);
dlg->ShowWindow(TRUE);
}

网友A:
原则上哪里new哪里delete;但有的时候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保证无泄漏即可;
有时为了提高效率不得不打破规则;

网友B:
不需要用,或者销毁CPrjDlg(析构)的时候

你这是动态创建么?

你这样子的,应该用个成员来保存你的指针,否则你函数退出,局部变量就被销毁了!

网友C:
什么地方不需要了就释放

网友D:
哪里new哪里delete

网友E:
要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不然很容易内存泄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