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助!!定时器测量输入脉冲个数。

楼主(2014-02-28):
如上,我用定时器3工作在外部时钟模式1,通道2(PA.7)测量输入脉冲的个数。当输入脉冲个数是5的时候,停止。用LED灭表示输入脉冲是5了。
然后代码如下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16 TIMCounter;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TIM3_Int_Init(99,0);        //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LED0=0;                                        //先点亮红灯
        TIM_SetCounter(TIM3, 0);   // 清零计数器CNT
        TIM_Cmd(TIM3,ENABLE);  //使能TIM3
        while(TIMCounter != 5)     //脉冲数是否为5
        {
            TIMCounter = TIM_GetCounter(TIM3);

        }
        LED0!=LED0; //计满5次,led0灭
    TIM_Cmd(TIM3,DISABLE);
}
定时器3初始化函数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时钟使能

        //定时器TIM3初始化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TIxExternalClockConfig(TIM3,TIM_TIxExternalCLK1Source_TI2,TIM_ICPolarity_Rising,0);//设置TIM3触发为外部时钟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

然后PA7初始化是: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使能PB,PE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PA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7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PA.7 输出低
================================================================================================
我用keil的软件仿真,成功实现了PA7上升沿时,计数器加1.功能正常!
但是代码下到开发板,上电后,我原设想的是杜邦线一端接PA7,另一端接开发板上3.3V排针。接一次,计数器加1.
可现实情况是,杜邦线只是一头接在PA7上,计数器就加到一个任意值了,不受控了。而如果杜邦线不接PA7,计数器一直为0.
想问下各位大大,到底是什么可能的干扰导致的这种问题啊???
我有一个输出脉冲的传感器要用STM32测量脉冲数,可现在只是接上线,测量的脉冲数就不准了,而软件测试却是可行的。
求大神解答下!!!!!

网友A:
杜邦线只是一头接在PA7上,计数器就加到一个任意值了,不受控了。
看样不象是软件问题.
恐怕是信号噪声的问题, PA7 开个端口上拉, 或者加个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