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ORCAD实用还是AD?

楼主(2014-02-28):
在公司ORCAD实用还是AD?学哪一个比较适合呢

网友A:
ORCAD对外接口多。能输出多种网表格式。

网友B:
公司都是这样 用orcad画原理图
然后用PADS或者 allegro画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都是这样 用orcad画原理图
然后用PADS或者 allegro画PCB

我知道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都是这样 用orcad画原理图
然后用PADS或者 allegro画PCB

你有**版的Orcad吗?这个是不是也比AD难学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有**版的Orcad吗?这个是不是也比AD难学呢?

光是画原理图,你一天就包学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版的Orcad吗?这个是不是也比AD难学呢?

我们安装使用的最新版是candece16.5    网上有很多**版的教程
画原理图就是添加原理图  然后连线等  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安装使用的最新版是candece16.5    网上有很多**版的教程
画原理图就是添加原理图  然后连线等  较 ...

我下载的candence16.3,我看上面有PCB edit   和PCB  route  ,这个不能画PCB吗?还是要下载allegro或者PADS,PADS好难下载,有谁有**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下载的candence16.3,我看上面有PCB edit   和PCB  route  ,这个不能画PCB吗?还是要下载allegro或者P ...

他里面是可以画的  我在大学的时候用过
现在里面的就是allegro
我**过16.5

网友D:
直接candence16.6就不会有如上问题了

网友E:
小项目 SCH pcb 可以用AD;
中等项目 sch pcb 用cadence比较合适;(AD容易丢网络 ,负片短路查不出来)
巨型项目 sch pcb 用expediton比较合适;(cadence对网络定义需要很长时间 而且也有丢网络,AD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