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断点求助

楼主(2014-02-28):
IAR 断点大多设置都是默认的,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原来IAR里的断点即breakpoints分很多类型,而且数量也有限制,懂得的人能不能讲一下,普及一下知识~

楼主:
多谢各位了

网友A:
楼主说的是条件断点吧?

网友B:
断点的数量当然是有限制的,我用的时候最多不超过4个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断点的数量当然是有限制的,我用的时候最多不超过4个的

我用的IAR6.50版本的,断点数最多4个。
有个严重的问题是,当在线调试时,如果已经有4个断点了,再打第5个断点,程序就自动复位了!!!!!!

这是咋回事?
可否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