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睡死以后IO状态会不会改变?

楼主(2014-02-28):
印象中依稀记得好像MSP430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以后,包括停机模式。还能保持进入中断前IO的状态。今天翻资料,没找到相关论述。各位给个准信儿~!。

楼主:
C8051F系列上电过程中IO口乱跳,睡死以后IO口状态改变。给应用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如果睡死了IO口的状态都变了,谁还敢使用停机功能,作死的节奏。而且UART还唤不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C8051F系列上电过程中IO口乱跳,睡死以后IO口状态改变。给应用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如果睡死了IO口的状态都变 ...

这个是什么情况的

网友B:
430大多数应用都是使用LPM3的,睡死的估计少数(睡死是指LPMx.5吧)。睡死了只能通过IO口唤醒了,并且会复位。
你说的IO口保持状态的是不是TI的M4?M4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