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怎样选择

楼主(2014-02-28):
(无正文)

楼主:
表示很混乱那

网友A:
上拉电阻要根据具体的用途、器件相应引脚容许的电流值、还有相应引脚的工作电压和供电电压之间的差值、需要上拉的信号线的速度等等,来决定用多大的上拉电阻

网友B:
上拉电阻的阻值要视情况而定,并不是随便选的

网友B:
例如常见的灌电流方式驱动LED,要求Imax<IO口极限电流,超过了可能就会烧IO口甚至是MCU

网友B:
再比如IIC总线上拉电阻的选取,当总线较短时,可以采用弱上拉,4.7K,10K应该都可以;但当总线走线较长时,传输的数据信号强度会衰减和容易受到干扰,此时就得选择1K强上拉,以保证高低电平的准确性。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说的不对请指出,欢迎大家一起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C:
4.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