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提示内存不足怎么回事

楼主(2014-02-28):
"../28027_RAM_lnk.cmd", line 114: error #10099-D: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blocking fails for section ".text" size 0x975 page 0.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PRAML0       size: 0x900        unused: 0x900        max hole: 0x900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楼主:
大家帮忙解决一下吧

网友A:
看看CMD文件,存储器分配可能不正确。

网友B:
编译后会生出个MAP文件,里面有资源的使用情况。根据里面的资源使用情况修改CMD文件,修改前一定要看一下datasheet里面的“memory maps”。

网友C:
应该是CMD分配的问题

网友D:
优化下程序代码的啊

网友E(2014-09-02):
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不知道怎么修改CMD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不知道怎么修改CMD文件。

这个具体说不清楚   建议你结合相应控制器的内存分配关系
研究一下CMD吧

网友F:
把常用的数据放在data
把常量及数据表格放在code
把不是经常用的变量放在xdata

网友G:
看情况是内存的分配有无法写入的区域,应该是CMD文件或者GEL文件配置的问题。

网友H:
CMD文件的安排也会影响程序的正确执行的哦。

网友I:
应该是CMD的问题

网友J(2016-04-21):
引用 网友J:
上面的几位网友,解释的这种情况,我没有尝试,不知道怎么操作,我只说明我昨天遇到的这种情况。比如有一个 ...

朋友们,不好意思,上面我说的那种方法不靠谱,下午又出现类似的错误了,然后我就查看cmd文件,然后捣鼓,修改一些相关的起始地址和内存大小,最后好了,很高兴。

网友K(2019-01-18):
引用 网友J:
朋友们,不好意思,上面我说的那种方法不靠谱,下午又出现类似的错误了,然后我就查看cmd文件,然后捣鼓 ...

请问一下,具体如何修改cmd文件?我修改RAM的长度后,编译不报错了,但是在CCS debug时无法运行,不知道要怎么修改了

网友J(2019-05-07):
引用 网友K:
请问一下,具体如何修改cmd文件?我修改RAM的长度后,编译不报错了,但是在CCS debug时无法运行,不知道 ...

141391880  加这个QQ群,我也好久不搞DSP了,有些细节也忘了,这个群里有大佬会帮你解答的

网友L:
你的问题应该不是工程的设置问题

网友M:
加DSP2833x_GlobalVariableDefs.c重新编译试试

网友:
在错误或者警告提示里,会告诉你有哪些文件打不开

网友N:
网上搜了很久,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O: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P:
链接的时候找不到这一列函数的定义

网友Q:
做法是直接去掉RAML2,把RAML2的1000大小给RAML1用

网友R:
在 SECTIONS里缺少定义

网友S:
改动优化级别。

网友T:
注意可能会造成一些參数编译上的优化。

网友T:
意思是内存不足。

网友Q:
修改后编译时不再报错。但仍然有警告。

网友L:
根据看到的报的错误,应该是缺少文件

网友P:
,编译不成功的原因就是第二个问题指出来的那样。

网友M:
程里少了几个.c文件?

网友O: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这个是吗?

网友:
去完整的库里把这些文件加到指定文件夹里就可以了

网友N:
可能是存储的空间有问题了。

网友T:
无法按照CMD文件的编译吧。

网友S:
在property->optimization改动优先级别

网友R:
只需要在 SECTIONS添加上相应的定义即可

网友U(2019-09-25):
引用 网友N:
网上搜了很久,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cmd分配出现问题了,可以尝试修改数据存入空间,或者把样本的数据个数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