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发送失败

楼主(2014-02-28):
测试2812片子CAN通信时,用的是从TI网站下的ECAN通信源代码,但无论如何CAN通信都调试不通,查看寄存器的时候是TA无法置1,求助各位了

楼主:
#include \"DSP28_Device.h\"
#define TXCOUNT  10000  // Transmission will take place (TXCOUNT) times..

long      i;
long           loopcount = 0;

void InitECan(void);

main()
{

/* Create a shadow register structure for the CAN control registers. This is
needed, since, only 32-bit access is allowed to these registers. 16-bit access
to these registers could potentially corrupt the register content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while writing to a bit (or group of bits) among bits 16 - 31 */

struct ECAN_REGS ECanaShadow;

/* Initialize the CAN module */

        InitECan();

/* Write to the MSGID field  */

    ECanaMboxes.MBOX5.MSGID.all = 0x9FFFFFFF; // Extended Identifier

/* Configure Mailbox under test as a Transmit mailbox */

        ECanaShadow.CANMD.all = ECanaRegs.CANMD.all;
        ECanaShadow.CANMD.bit.MD5 = 0;
        ECanaRegs.CANMD.all = ECanaShadow.CANMD.all;

/* Enable Mailbox under test */

        ECanaShadow.CANME.all = ECanaRegs.CANME.all;
        ECanaShadow.CANME.bit.ME5 = 1;
        ECanaRegs.CANME.all = ECanaShadow.CANME.all;

/* Write to DLC field in Master Control reg */

        ECanaMboxes.MBOX5.MCF.bit.DLC = 8;

/* Write to the mailbox RAM field */

     ECanaMboxes.MBOX5.MDRL.all = 0x01234567;
         ECanaMboxes.MBOX5.MDRH.all = 0x89ABCDEF;

/* Begin transmitting */

    // while(1)                                                         // Uncomment this line for infinite transmissions
    for(i=0; i < TXCOUNT; i++)                                // Uncomment this line for finite transmissions
    {

     ECanaShadow.CANTRS.all = 0;
     ECanaShadow.CANTRS.bit.TRS5 = 1;     // Set TRS for mailbox under test
     ECanaRegs.CANTRS.all = ECanaShadow.CANTRS.all;

     while(ECanaRegs.CANTA.bit.TA5 == 0 ) {}  // Wait for TA5 bit to be set..
//***问题就出在这里,TA5无法置1所以CAN通信怎么也不通*****************
**********************************************************
**********************************************************

     ECanaShadow.CANTA.all = 0;
     ECanaShadow.CANTA.bit.TA5 = 1;              // Clear TA5
     ECanaRegs.CANTA.all = ECanaShadow.CANTA.all;

     loopcount ++;
    }

}

恳请各位指教,多谢了啊!!!!!!!

网友A:
这个必须两个板子连接起来才能调试的。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在环回模式下测试还是正常工作模式下测试的,如果是环回模式的话,只要发送和接受邮箱的设置一致肯定不会有问题的,如果你是正常模式下测试的话,首先检查你的Can总线信号是不是正常的,总线如果正常,就需要看总线上的另外can节点的邮箱设置和你的设置是不是一样的.
邮箱设置的时候需要注意接受扩展帧还是标准帧,还是两者都接受.仔细检查一下寄存器有没有配对.

网友C:
总线上要有对应的接受节点才能够发送成功,不能像232那样调试Can

网友D:
CAN不是可以自测吗   不过一直没有好好研究过CAN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在环回模式下测试还是正常工作模式下测试的,如果是环回模式的话,只要发送和接受邮箱的设置一致 ...

这个方面的我也没注意的,,还是多看看的啊

网友E:
网站上下载的代码的还得根据自己的编译器与硬件情况好好的修改下吧

网友F:
看到很多CAN实用问题的帖子   应该总结一下
针对处理一下

网友G(2015-06-25):
我发现我的是这个原因:
我使用的是230的收发器,没有注意有一个模式选择的引脚,因此没有发送成功,您看看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那个引脚不能悬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发现我的是这个原因:
我使用的是230的收发器,没有注意有一个模式选择的引脚,因此没有发送成功,您看看 ...

什么模式,您能详细说一下嘛?

网友I(2015-07-28):
5楼说的对,CAN总线和RS232不一样,你一定要把接收端连好,才可以发送成功。包括接收端的供电都有正确。否则,发送端就发送一点就立刻停止了。如果接收端,你什么都不连,你就用示波器也看不到任何的波形。如果连了,但是供电有问题,你就只会看到一点波形,还是不正确。

网友J:
这个不好说的啊,,总之县参考各位的意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