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5.2,**失败

楼主(2014-02-28):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换IAR5.5..........据我了解应该是卸载不完全呢........

网友B:
没有**正确吧

网友B:
看看licengce在哪里呢

网友C:
Fatal Error[Cp001]: Copy protecTIon check, No valid license found for this product [20]
将IAR全部安装上后,但是在编译文件时却会报这个错,原因是安装的时候没有把注册机的0x.....字串的小写字母改为大写字母,就是GetID(即Host ID)栏里的字符,举个例子我的注册机的Host ID为“0x21e4f” ,把它改为大写即“0x21E4F” ,然后点生成Generate生成licence 号,最后软件安装完成后,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