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的view->Graph怎么配置?

楼主(2014-02-28):
现在用的CCS3.3,现在想看一个变量的变化情况,可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其中的参数啊?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设置地址&你要查看的变量   buffer设置1   记得不清楚了
最好设置一个断点

网友B:
工作日给你截个屏说说

网友B:
看看这个文档  吧     里面应该有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设置地址&你要查看的变量   buffer设置1   记得不清楚了
最好设置一个断点

如果是结构体嵌套共用体里的某一个成员该怎么设置地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结构体嵌套共用体里的某一个成员该怎么设置地址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0    如上   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0    如上   不行吗

我用的ccsv4,按你说的输入后提示说是地址输入格式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ccsv4,按你说的输入后提示说是地址输入格式错误

下来我试试   你要不定义一个变量  然后赋给变量在查看
这个查看应该是需要将程序下载到DSP中  查看的东西必须在工程中使用过

网友D:
看一下ccs里面的帮助文档。
Help->cont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