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电机干扰

楼主(2014-02-28):
24V直流碳刷电机,只要PWM一开,用示波器测量单片机电源,密密麻麻全是干扰波,很是不放心,忘高手指导一二。

楼主:
扩大电机回路覆铜,噪声有所改善,但还不是很理想。

网友A:
地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电机部分共24V电源地
MCU部分共5V电源地
两地之间用一条线连着共地

网友:
将数字地和电源地分开串接一个0Ω的电阻看看还有没有噪声干扰。

网友B:
一般电机和弱电控制部分是用光藕隔开的,供参考

网友C:
PCB貼上來看下

网友D:
电机到电源的电流回路是否过长?单片机电源单点引出并做滤波处理。

网友E(2015-10-25):
光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