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屏程序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4-02-28):
#include<msp430x14x.h>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c x)
{
uc a;
int 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shuju(uc a)
{
P5OUT|=0X20;
P5OUT&=0Xbf;
P5OUT&=0X7F;
P4OUT=a;
delay(20);
P5OUT|=~0X7f;
delay(20);
P5OUT&=0X7F;
delay(20);
}
void zhiling(uc a)
{
P5OUT&=0Xdf;
P5OUT&=0Xbf;
P5OUT&=0X7F;
P4OUT=a;
delay(20);
P5OUT|=~0X7f;
delay(20);
P5OUT&=0X7F;
delay(20);
}
void chushihua()
{
zhiling(0x01);
zhiling(0x02);
zhiling(0x0f);
delay(20);
}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5SEL=0X00;
  P4SEL=0X00;
P5DIR=0XFF;
P4DIR=0XFF;
chushihua();
while(1);
}

楼主:
使用430,程序写的有问题啊 初始化不了。请问大神们问题在哪?

网友A:
你也没有说明白接口的

网友A:
建议你使用宏定义的

网友B:
看着很乱的

网友B:
管脚定义的不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