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A 模拟串口,PC端收不到怎么办

楼主(2014-02-28):
MSP430G2231 定时器A 模拟串口,PC端收不到,一般什么问题造成的啊

网友A:
串口配置不匹配

网友B:
这个看下你的两端的串口的波特率的设置是否一致吧

网友B:
还有就是检查下你的串口线的连接的吧,硬件方面的问题占很大的

网友C:
波特率的问题吧

网友C:
使用示波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