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程序写入flash中?

楼主(2014-02-2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要先在工程设置里把DEBUG改为RELEASE模式,然后再把F28027.CMD连接文件编译进去。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在DEBUG下其实也可以
我的帖子DEBUG和release区别大家抽时间看看
必须换为flash.cmd

网友C:
哦,很不错的支援的,我也参考下

网友D:
这个很简单的   操作的时候请注意不能断电等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