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按键中断 抖动怎么办

楼主(2014-02-28):
(无正文)

楼主:
中断函数:
interrupt void S3_GetPressed_isr(void)
{
        S3_GetPressed_Flag=1-S3_GetPressed_Flag;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注意:以下程序 EALLOW/EDIS未写出,实际程序中没问题的。
gpio初始化: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2 = 0;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2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2 = 0;
        GpioCtrlRegs.GPAQSEL1.bit.GPIO12 = 2;
        GpioCtrlRegs.GPACTRL.bit.QUALPRD1 = 0xff;
        GpioIntRegs.GPIOXINT1SEL.bit.GPIOSEL = 12;
连接中断函数:
PieVectTable.XINT1 = &S3_GetPressed_isr;
中断使能:
   XIntruptRegs.XINT1CR.bit.POLARITY = 1;
   XIntruptRegs.XINT1CR.bit.ENABLE = 1;
IER |= M_INT1;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4 = 1;

网友A:
我曾经遇到的问题类似  是第一次能进中断
接下来进不去了
最后发现是外设的时钟没有使能

网友B:
这个是需要加入延时程序消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遇到的问题类似  是第一次能进中断
接下来进不去了
最后发现是外设的时钟没有使能 ...

哦,这个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外设时钟没用的应该就不准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这个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外设时钟没用的应该就不准确的

我好想曾经遇到的是ADC的中断   硬件调试的时候  每次只能进去一次
后面发现是忘记打开ADC的时钟了   是这个意思

网友C:
这还奇怪了  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