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还用外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4-02-28):
(无正文)

楼主:
还是仅仅使用内部的上拉电阻就可以吗?

网友A:
一定要加上拉,而且上拉的电阻是要进行计算的哦。

网友B:
这个上拉是一定要加的   最好看看相应CPU的datasheet  里面肯定有提
加多大都有说

网友C:
连接24C02是需要上啦电阻的

网友D:
这个上拉我目前看到过的  都是需要加的

网友E:
一般是需要的

网友E:
增大驱动能力的

网友E:
或这使用驱动芯片也可以的

网友D:
一般都是要加上拉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