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必须要配置输出速度,为什么呢

楼主(2014-02-28):
在战舰的DAC实验中,需要将PA4配置成模拟输入,这个我理解的,但是又配置了输出速度,这个我就不理解了。是不是必须要配置输出速度,为什么呢?

网友A:
你不主动配置,芯片会使用默认配置,所以不是必须要配置输出速度。

网友B:
你不要理解为‘输出速度’,而是‘翻转速度’可能会好些。

网友C:
不用配置。

网友D:
不配置就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