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PPY BIRD超强作弊攻略(视觉+机械臂)

楼主(2014-02-28):
牛人逆天游戏通关秘诀 像素鸟超强作弊攻略 140220

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c1NTkwNDg0.html

这是用什么方案的?图中是什么开发板啊?

楼主:
通过图片信息找打他们的网站,原来自有2个人用了4天搞出来的:-----

       它被分成3个部分:识别系统,控制系统,和机械部分。识别系统包括一个摄像头和OpenCV编写的程序。
该控制系统包括PC和Arduino的。机械部件是硬盘驱动器的磁头臂和触摸笔。

       摄像头FPS较低,高延迟,所以我们使用开环模型来计算小鸟的位置。但是开环模型的累计误差导致不稳定。我们以后会改善它。

       在游戏中的管道是绿色的,我们使用彩色滤光片去识别管道。为了纠正摄像头的失真,我们编写录制和回放工具,在Python中数据可视化,以帮助我们调整模型。

网友A:
厉害,长见识了

网友B(2017-05-14):
某游戏机只要按着某三个键,自己就可以一路通关,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