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__bis_SR_register(SCG1 + SCG0)

楼主(2014-02-28):
__bis_SR_register(SCG1 + SCG0)

这个__bis 是吧sr寄存器里面SCG1 SCG0中对应的位置1,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这是430里面的通用语法吗,同意可以设置其他寄存器。是吗?

网友A:
__bis_SR_register():是将SR里的对应位置1.
在intrinsics.h里有定义

网友B:
宏定义吧

网友C:
楼主理解是对的,bis 中的s 是 set的意思:置1
与其对应的是bic 中的c 是 clear的意思: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