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产生纳安级信号,啥原理啊

楼主(2014-02-28):
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是个恒流源。
怎么校准?还是不需要校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个恒流源。
怎么校准?还是不需要校准?

估算一下,100NA用10M电阻采样,则电阻上压降为1V。这样应该就不需要校准了吧。。。。

网友C:
图是错的,输出端不对,不要被骗了。你用“运放”+“恒流源”做关键词百度一下,能看到简化的运放恒流源原理讲解。

网友D:
将正相输入端调到1V,根据虚短,反相输入端也为1V。若开关置R3,则流过电流为1V/10M欧 = 100nA;若置R4,同理可得1uA.

网友E:
电路主要部分都是正确的,只是输出部分画错了。

应该对地输出改为对 +15V 输出,就基本正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正相输入端调到1V,根据虚短,反相输入端也为1V。若开关置R3,则流过电流为1V/10M欧 = 100nA;若置R4,同 ...

不加反馈的运放也能用虚短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加反馈的运放也能用虚短吗?

怎么没有反馈,那个10M电阻就是反馈电阻。你的所有输出电流都在10M电阻上流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加反馈的运放也能用虚短吗?

你是没明白反馈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没明白反馈在哪?

嗯,那个怎么能叫反馈呢,看不太懂。输出信号没有连接到反馈端啊

网友G:
就普通的利用运放+JFET(漏电流小)实现的恒流源而已。

网友H:
可以用跟随器+恒流源

网友I:
应该是恒流源

网友J:
这个MOS管的DS漏电流应该是微安级的吧?做纳安级的恒流源器件可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