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SOC Designer软件安装C编译的许可证号

楼主(2014-02-28):
安装好PSOC Designer以后 编译的时候发现2个错误 经查实后发现美C编译的许可证号 哪位大哥有分享一下吧

楼主:
多谢各位了

网友A:
PSoC Designer 什么版本? 新版的不需要C编译(imagecraft)的许可证号

网友B:
我这边编译后出现:
Compiling...
psocmakemake.exe LED -oproject.mk
creating project.mk
name translation failed on H:/software/psoc_designer_5.3/PSoCDesignerSetup5.4_install/PSoC\ Designer/5.4/Common/CypressSemiBuildMgr - 3
name translation failed on H:\software\psoc_designer_5.3\PSoCDesignerSetup5.4_install\PSoC - 2
name translation failed on Designer\5.4\Common\CypressSemiBuildMgr\tools\include\CY8C29000 - 3
iccm8c.exe -g -e -c -Wf-LMM8 -D_LMM  -I/tools/include -I./lib -I./std -I.  -IH:\software\psoc_designer_5.3\PSoCDesignerSetup5.4_install\PSoC -IDesigner\5.4\Common\CypressSemiBuildMgr\tools\include -IH:\software\psoc_designer_5.3\PSoCDesignerSetup5.4_install\PSoC -IDesigner  -o obj/main.o ./main.c
extra file name "-D__IMAGECRAFT__" encountered
!E: cannot load source file "Designer\5.4\Common\CypressSemiBuildMgr\tools\icppw.exe"; file not found
make: *** [obj/main.o] Error 1
main.o - 2 error(s) 0 warning(s)  13:46:48
这是什么原因呢?软件重装之后仍然这样,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SoC Designer 什么版本? 新版的不需要C编译(imagecraft)的许可证号

我这边编译后出现:
Compiling...
psocmakemake.exe LED -oproject.mk
creating project.mk
name translation failed on H:/software/psoc_designer_5.3/PSoCDesignerSetup5.4_install/PSoC\ Designer/5.4/Common/CypressSemiBuildMgr - 3
name translation failed on H:\software\psoc_designer_5.3\PSoCDesignerSetup5.4_install\PSoC - 2
name translation failed on Designer\5.4\Common\CypressSemiBuildMgr\tools\include\CY8C29000 - 3
iccm8c.exe -g -e -c -Wf-LMM8 -D_LMM  -I/tools/include -I./lib -I./std -I.  -IH:\software\psoc_designer_5.3\PSoCDesignerSetup5.4_install\PSoC -IDesigner\5.4\Common\CypressSemiBuildMgr\tools\include -IH:\software\psoc_designer_5.3\PSoCDesignerSetup5.4_install\PSoC -IDesigner  -o obj/main.o ./main.c
extra file name "-D__IMAGECRAFT__" encountered
!E: cannot load source file "Designer\5.4\Common\CypressSemiBuildMgr\tools\icppw.exe"; file not found
make: *** [obj/main.o] Error 1
main.o - 2 error(s) 0 warning(s)  13:46:48
这是什么原因呢?软件重装之后仍然这样,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