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算算这个电路的等效阻抗

楼主(2014-02-28):
这个整流后接并联的电感和电阻,则在整流输入端的等效阻抗是多少?

楼主:
等效阻抗的公式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A:
所谓等效,其实是在很窄的指定的范围内可置换的,就是说,你必须给定应用条件和程度要求

网友B:
肯定大于L7R8的并联。

楼主:
我把它接在低通滤波器的电容端,低通滤波器的幅度--频率关系曲线不改变,和不接这个电路一样,这是为什么?

楼主:
如果接成下面电路,则电路的阻抗、谐振频率该怎么算呢

网友C:
是不是应该给出什么样的频率还有二极管是不是理想的还是怎样的,如果二极管理想,波行正半个周期(L7||R8||C7)+L6,谐振一下就算出来了吧。付半个周期也是这样,这你可以算出来了吧。如果要考虑二极管压降什么的条件,需要重新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接成下面电路,则电路的阻抗、谐振频率该怎么算呢

这种电路可以仿真。

楼主:
频率在50K----500KHz
交流分析的幅度--频率关系如下图:

可以看出谐振频率为169824Hz,但是输入频率为此谐振频率的振幅为+10V--- -10V的方波信号时电路却不是谐振状态,电容两端的电压 只有+3.7V--- -3.7V的正弦波信号,为这是为什么?

楼主:
电路图

交流分析时振幅---频率关系图

网友:
要给出条件才能算

网友D:
楼主 ,这个问题要请论坛的几位大牛版主才能能解答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 ,这个问题要请论坛的几位大牛版主才能能解答吧

形容一下,这叫婴儿吃牛排——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形容一下,这叫婴儿吃牛排——

宝宝肠胃功能发育不健全,这样会导致严重的消化不良!

连牙齿都没长(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