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 单片机 最高 能检测 多大频率的 信号

楼主(2014-02-28):
RT ,使用12Mhz 晶振的51单片机,最高能检测多大频率的信号

网友A:
看是多少T的

网友B:
常规的51能采集1m上下,stc的高点,因为本身是33m,能单周期运行

网友C:
配合计数器之类的,粗略检测100m的也没问题吧

网友D:
记得以前查过手册, 最快是2个机器周期检测一次边沿变化, 这样检测频率就是 1/4 机器频率

网友E:
12M的晶振不会大于500KHZ ,否则误差太大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多少T的

本人菜鸟,T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快1MHz

为什么最高1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M的晶振不会大于500KHZ ,否则误差太大没有意义

你意思是最快2个机器周期检测一个上升沿,然后12M晶振的话,最快能检测1/(2us)=0.5M 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以前查过手册, 最快是2个机器周期检测一次边沿变化, 这样检测频率就是 1/4 机器频率  ...

2个机器周期检测一次边沿变化,这样得是1/2机器频率啊,12M晶振,机器频率1Mhz,这样最大检测频率是0.5M ???

网友D:
准确地说, 最高是 0.25MHz, 因为一个周期可是两次边沿变化!

网友G:
12M晶振,12个指令才是一个周期,而且方波是正负交替的,所以答案最大应该不超过12M/12/2=500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确地说, 最高是 0.25MHz, 因为一个周期可是两次边沿变化!

上升沿与下降沿没区别?都能检测出?

网友H:
测量误差允许多少?难道没有误差吗?用中断测量的话难道没有中断响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测量误差允许多少?难道没有误差吗?用中断测量的话难道没有中断响应时间?。。。。。。。 ...

测量误差允许1k

网友I:
再次说一下,我用STC的12C5204AD同时检测两路频率,Timer0和Timer1计数,跑外部10ppm的有源32.768MHZ,最高输入频率15MHZ,常温下测量100KHZ标准频率(1ppm),误差2个字。做成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