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定时器捕获溢出问题。

楼主(2014-03-01):
定时器捕获信号测频率

固件库里面的例子是这样处理捕获的结果的。
      /* Capture computation */
      if (IC3ReadValue2 > IC3ReadValue1)
      {
        Capture = (IC3ReadValue2 - IC3ReadValue1); //两次捕获期间定时器没有溢出
      }
      else
      {
        Capture = ((0xFFFF - IC3ReadValue1) + IC3ReadValue2); //两次捕获期间定时器溢出一次
      }
如果捕获溢定时器计时溢出了一次的话,Capture = ((0xFFFF - IC3ReadValue1) + IC3ReadValue2);这样做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两次捕获间隔时间很长,定时器溢出不止一次呢。怎么知道两次捕获这期间定时器到底计时了多少呢。有对应的标志位么,比如捕获溢出一次来一个标志位,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定时器溢出有中断 啊。你可以在中断中对定时器溢出次数计数就可以了。我前段时间作个测量信号周期的东西,就是这样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