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光耦驱动继电器总烧光耦

楼主(2014-03-01):
达林顿管光耦驱动继电器,光耦总是被烧毁,请问是继电器触点动作产生的浪涌电压造成的吗?我模电学的差,请大神指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多谢!

网友A:
光耦继电器吧。
切换分热切换和冷切换
烧很正常啊
把光耦的参数和继电器的参数发上来看看吧

网友A:
还用了个电容,串个电阻吧。
电容的值咋算的?

网友B:
光耦后面加接一个缓冲。

网友C:
电容可以换个大点的,另外一定要加电阻啊,不加电阻很容易烧,哪怕不是继电器的跳动也很容易烧。一般加个几K的电阻,你先加个10K试试,或者对着光耦文档看曲线图算下那电阻应该加多大。R2换个大点的再试试,怀疑左边的发光部分电流也有点大。

楼主:
光耦最大电流150mA,感觉够用,Vceo为30v,不知道够不够?继电器是12V的,线圈电阻300多欧;电容串联电阻是阻容吸收的原理吗?在继电器没有驱动电机时,我试过把电容串联电阻,效果差不多。就是继电器驱动电机的时候会烧光耦,是不是电机在断电的时候产生的浪涌电压比较大,然后窜进来了烧了光耦?请大神指点,多谢!

网友D:
你二极管D1用的什么管子

是呀,这个管子也挺重要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光耦最大电流150mA,感觉够用,Vceo为30v,不知道够不够?继电器是12V的,线圈电阻300多欧;电容串联电阻是 ...

建议加一级三级管来做缓冲, 另外驱动继电器可以不用这么大的电流吧 建议串电阻。

网友F:
楼主应该强调指出:仅在触点驱动电机会出现故障,触点空载时不会出现。是这样地吗

网友G:
烧过才知道,是真烧!
这个的确危险,只看手册,真看不出来;估计是反向电压击穿光耦的可能性大;

网友G:
还是厉害的,用C1缓解放电掉电的过程;

网友G:
但一个三极管真的不贵;

网友H:
这个要不少也不行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光耦最大电流150mA,感觉够用,Vceo为30v,不知道够不够?继电器是12V的,线圈电阻300多欧;电容串联电阻是 ...

是不是,电机停转,产生大电流,串进来烧了光耦,电阻还是要加的

网友J:
这个继电器线圈产生的自感电压会在光藕中会产生反向电压,并且过大的正向的电压也没有保护措施

网友K:
好贴就要顶一下~~~~~~~~~~~~~~

网友L:
光耦型号?你图里面的光耦不是达林顿光耦,普通光耦的电流传输比很低,依你图里面的参数,光耦烧了很正常。
你把继电器换成300欧姆的电阻试试。

网友M:
模电学的差也不至于让光耦直接驱动继电器吧?
继电器,电流再小,10mA一定有吧,光耦最大才几个毫安?加三极管驱动才是王道

审题不严啊,人家说了是达林顿管光耦,这样用法很常用的,多数没有问题滴。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模电学的差也不至于让光耦直接驱动继电器吧?
继电器,电流再小,10mA一定有吧, ...

你知道什么是“达林顿光耦”吗?

网友N:
加一个三极管缓冲一下,让9013处于开关状态,这是产品上的电路,我所有继电器的产品都是这个电路,已正常使用六七年了

如果9013饱和,这光耦还有用吗?

网友O:
楼上的接法不妥,可能造成三极管的振荡。正确的接法是光耦的4脚串电阻接VC12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强调指出:仅在触点驱动电机会出现故障,触点空载时不会出现。是这样地吗 ...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是达林顿光耦,驱动电流150mA。想确认一下,阻容串联并在继电器线圈两端,与电容并在两端的区别?我那个二极管也是防止过压的作用。考虑过加三极管,但是不是驱动电流的问题,而是电压过大。因为没有接电机的时候没有问题,只有接电机的时候在停转的时候会烧,是不是产生的瞬间高电压窜进来了,该怎么解决?求指点!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知道什么是“达林顿光耦”吗?

光耦输出是三极管级联,对就是这个达林顿,只不过我原理图是普通的样子。发的时候没有注意,多谢提醒。

网友P:
继电器线圈电流要比光耦通过的电流大得多

网友Q:
本人新手,感觉应该把那个电容去掉。

网友R:
光耦后加一级三极管开关电路驱动继电器,应该能解决。
继电器电流三四十毫安,一般光耦电流传输率50-100%,照楼主电路,光耦输出三极管工作于非饱和状态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光耦输出是三极管级联,对就是这个达林顿,只不过我原理图是普通的样子。发的时候没有注意,多谢提醒。 ...

你看我19楼和28楼的回复,先去看看你那个参数的光耦的电流传输比(CTR)是多大。
按你图里面的参数,原边的电流只有(3.3-2)/330 = 4mA。如果你的CTR能到500,那么副边
的电流最大只能到20mA,20mA*300=6V,继电器根本无法驱动,而且会有6V电压落在光耦上,6*20 = 1.2W,
光耦是扛不住的。如果参数允许,先把前面那个330的 电阻换成100的,不过你要避免到光耦的极限。

网友S:
人家说了只要电机停转才会烧光耦。
所以我觉得楼主分析就是对的,过电压击穿。
楼主可以在电机停转时实测下光耦副边的电压,看看是不是有过压。

网友S:
类似的达林顿结构的三极管驱继电器,我用过只是继电器负载不同,没有发现烧管子。
另外用达林顿驱驱是不用三极管的。电流已经足够大。加三极管属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看我19楼和28楼的回复,先去看看你那个参数的光耦的电流传输比(CTR)是多大。
按你图里面的参数,原边 ...

CTR没有注意,不过光耦上的电压我测量过,正常情况下为2V多,当触点动作的时候瞬间上升的20多V,我觉得可以承受。你说的也有道理,我会注意的,多谢!

你让大家花了怎么多时间猜你光耦的参数,为什么你不能早点把光耦的型号写出来?你要请教别人,却还遮遮掩掩?
这个已经说明问题,只需要详细电源电机链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S:
类似的达林顿结构的三极管驱继电器,我用过只是继电器负载不同,没有发现烧管子。
另外用达林顿驱驱是不用 ...

你好!你的负载是什么,负载电压多少?我的是36V的直流电机,为什么我就有问题,我的电机电源由3个12V串联,然后我直接将继电器接到了这个电源的12V节点处,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CTR没有注意,不过光耦上的电压我测量过,正常情况下为2V多,当触点动作的时候瞬间上升的20多V,我觉得可 ...

仅就2V多来讲,是不正常的,说明光耦不是工作在饱和状态,自己本身功率耗散不小。
把前面的电阻改小点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负载是什么,负载电压多少?我的是36V的直流电机,为什么我就有问题,我的电机电源由3个12V串 ...

靠,你这样搞,肯定有问题撒,电机是感性负载吗?要续流的,否则......

楼主:
引用 网友L:
靠,你这样搞,肯定有问题撒,电机是感性负载吗?要续流的,否则......

那我是不是该加个阻容吸收?这样电压瞬间可以达到多少?求指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L:
靠,你这样搞,肯定有问题撒,电机是感性负载吗?要续流的,否则......

我不知道人家电机里面是不是有续流的。但是你说电压上升,估计是没有的。
直流的,也反向并联二极管啊,用4007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不知道人家电机里面是不是有续流的。但是你说电压上升,估计是没有的。
直流的,也反向并联二极管啊,用 ...

好,那我过两天实验看一看效果。谢了

网友T:
过流了,一般继电器为一百欧内阻,12/150=80毫安,而光耦的collect current为50ma,所以容易烧,最好加个电阻限流

楼主:
引用 楼主:
CTR没有注意,不过光耦上的电压我测量过,正常情况下为2V多,当触点动作的时候瞬间上升的20多V,我觉得可 ...

我的光耦是TLP-627,不是遮遮掩掩,我想着告诉型号了反尔不利于大家分析问题。。。可能我思考错了,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的光耦是TLP-627,不是遮遮掩掩,我想着告诉型号了反尔不利于大家分析问题。。。可能我思考错了,以后 ...

终于看到型号了!此光耦次级耐压300v足够,不是问题,二极管侧推荐工作电流16ma,传输比足够,看见未来、王瑾奉等网友早看出来了。

网友V:
引用 楼主:
CTR没有注意,不过光耦上的电压我测量过,正常情况下为2V多,当触点动作的时候瞬间上升的20多V,我觉得可 ...

关键点就是CTR。你没注意的地方,恰恰是问题发生的地方。
CTR不够,所以光耦没有充分饱和,工作在线性状态,功耗太大,所以烧了。
2V和20多V电压就是证明。
解决办法就是加三极管驱动

网友W:
引用 楼主:
这是图

设计的里面不错,可惜接收管过流了,加电阻。

楼主:
感谢大神们的指导!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X:
先分析下三极管是击穿损坏还是过流损坏

网友Y:
光耦加个三极管就好了

网友Z:
20楼言之有理

网友AA:
开关功率器件的选择和应用,除了反压、峰值电流、最大功率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SOA。对光耦来说,上升和下降沿都非常缓,如果带容性负载这个过程恐怕是器件烧毁的主要原因。
如果使用快速恢复二极管,你那个电容根本没有必要。如果非加不可,这个容量也应该控制在几百pf以内。

网友AB:
加微信号

网友AC:
楼主的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

网友AD:
换个小电流光耦+一个三极管放大就是了

网友AE:
居然敢不加三极管.......

网友AF:
别的不说,只说这个电容:
   光耦导通瞬间,C1是短路的,您这不是存心要整死光耦吧???

网友AF:
    别的不说,单说这电容:
    光耦导通瞬间,C1是短路的。
  您这不是存心要整死光耦么???
从哪本书抄来这等坑爹的图?
这分明是坑爷爷嘛!

网友AG: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负载是什么,负载电压多少?我的是36V的直流电机,为什么我就有问题,我的电机电源由3个12V串 ...

问题应该就出现在你的使用上,既然使用继电器就是为了隔离,那么你把电机的电源用在了驱动端,肯定会把电机的冲击引入驱动端。过压过流损坏。

网友AH:
g光耦驱动加三极管啊

网友AI:
引用 网友Q:
本人新手,感觉应该把那个电容去掉。

的确,这个电容在光耦开通时是个加速电容,类似于直通,12V直接加在光耦两边,能不烧吗?把电容去掉可以大幅降低故障率

网友AJ:
光耦导通时的正向压降很小的话,应该可以用光耦直驱的。怀疑光耦是因为反向电压击穿。在光耦输出端反向并联个高速两级管试试

网友AK:
电容C1可以取消,我看主要还是出在电源上,反峰电压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开关功率器件的选择和应用,除了反压、峰值电流、最大功率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SOA。对光耦来说,上升和下 ...

说的有道理,我去除电容后跟之前的情况没太大变化,不知道这个104有什么弊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楼主的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

问题解决了,但是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我是在触点间加了阻容吸收电路后没有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G:
问题应该就出现在你的使用上,既然使用继电器就是为了隔离,那么你把电机的电源用在了驱动端,肯定会把电 ...

谢谢,因为供电方便,完了之后我有一个滤波器进行了滤波,表明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别的不说,单说这电容:
    光耦导通瞬间,C1是短路的。
  您这不是存心要整死光耦么???

不是坑爹的图,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并联二极管或者电容都可以防止过冲,我只是同时并上而已,好像是没有必要加个电容,但是也不是你说的那样会出问题。现在问题解决了,这个电路我还在用,不过到时候焊接的时候可以不焊接电容了,谢谢你

网友AL:
感觉还是没明白, 已经有了续流二极管,怎么还会烧呢 ?
有没有示波器 ?
用示波器打下36V的电源 , 看看是不是跌落很厉害 ?

网友AM: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我去除电容后跟之前的情况没太大变化,不知道这个104有什么弊端? ...

如果你一定要加这个104电容,必须在电容上串联一个电阻,否则危害很大,因为你的光耦对瞬间过流的承受能力很弱。

网友AN:
加一个限流电阻应该就不会烧了

网友AO:
引用 网友L:
你看我19楼和28楼的回复,先去看看你那个参数的光耦的电流传输比(CTR)是多大。
按你图里面的参数,原边 ...

算错了吧,6V*20MA=0.12W。不是1.2W。

网友AP:
串个电阻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AO:
算错了吧,6V*20MA=0.12W。不是1.2W。

晕,还真是算错了。
他这个应该还是反电动势造成的

网友AQ:
驱动电源跟电动机电源不要用同一个电源,这个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Q:
驱动电源跟电动机电源不要用同一个电源,这个太危险了。

是有点危险,不过我用了个限压二极管和EMI滤波器,目前还没有出大问题。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AR:
光耦输出必须增加一个达林顿驱动,因继电器线圈驱动一般功率在0.5W左右,电流还是比较大的,光耦没有那么大的功率

网友AS:
D!换成响应速度快,功率大的管子,

网友AT:
价格三极管应该就不烧了

网友AU:
要加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

网友AV:
在继电器和光耦之间串个电阻

网友AW:
虽然楼主已经结贴了,还是详细看了大家的回复,基本分成几类。一类说光耦控制回路电流调整不合适,导致光耦无法完全饱和,耗散功率较大,导致温度高烧坏的。楼主帖子中写了,继电器不带负载,光耦不会烧,所以据此可以排除这个原因。还有一类说电容有问题的,这个也可以用不带负载不会烧来排除,这儿带个电容可以,但是不能带这么大的,带个0.05UF以下的好一些。还有一类说加三极管的,这类主要担心光耦负载能力不够。根据楼主描述,只是在带电机的情况下容易烧,这说明还是电机引起的问题,楼主的最终处理还是比较好的。在光耦两端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也可以试试,不过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AX:
错的比较明显···

网友AY:
加个续流二极管

楼主(2014-04-01):
引用 网友AX:
错的比较明显···

帮忙纠正呗,多谢!

网友AZ(2014-05-13):
继电器吸合和释放的时候,一个是会产生较大的电流冲击,一个是会产生反向电动势。电流冲击这个你只能预估了,反向电动势你可以在光耦输出端并一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BA:
都说是三极管,那就三极管吧

网友BB(2014-08-12):
你电路的光耦参数,和继电器参数发上来看看。你直接用光耦驱动继电器应该是不行的。光耦只是隔离器件不是驱动啊。。后面应再加个驱动电路。

网友BC:
废话不说直接上图。

网友BD:
引用 网友BC:
废话不说直接上图。

这是哪本书,好像不错,推荐一下

网友BE:
可以换5V的继电器不?

网友BF:
建议你在光耦后面加一级三极管来驱动继电器,把你那个电容去掉吧,二极管留着。

网友BG:
:L,偶纵观了所有楼层,没有人说到点上。
关键在于继电器的非理想性。
大家仅仅关心了继电器绕组的电感,但是没有注意到,继电器的触点。
实际上,由于体积的关系,继电器的铁芯是作为触点的一极的。这样,与绕组之间的分布电容就非常大,触点上产生的高压可以感应到绕组上,这在偶之前的**里面提到过。
可以调换触点的两极,使铁芯接电源端,而不是产生高压端,烧毁的问题可以减轻,
另外,要在触点电路上做灭弧处理,消除高压,不但对干扰有好处,对触点的寿命也有好处。

赞同

网友BH(2015-03-25):
引用 网友N:
加一个三极管缓冲一下,让9013处于开关状态,这是产品上的电路,我所有继电器的产品都是这个电路,已正常使 ...

电机停转的反向冲击很大,建议:
1、将IN4148换成4007;2、三极管可以改为8050或mos管;3、另外,在电机侧放置吸收电路,降低反电动势的干扰。

网友BI:
过流了!以PC817为例,输出测最大耐力50mA,而继电器一般都有20~30mA,再加上开关时峰值电流,应该会大于50mA,所以光耦坏是正常的。用光耦控三极管,在由三极管来控继电器嘛。

网友:
一个破电路这么多人分析模拟电路都给老师了

网友BJ:
一般继电器工作电流也就几十毫安,这个光耦应该是够了。续流二极管也有,即便是普通二极管也能够滤除尖峰(我用了很多,反正现在没有不良的)。从电路来看,问题估计在电阻那里,不晓得那个电阻是多大?一般吸收回路需要穿个电容防止直流通路。

网友BJ:
SORRY,他的吸收回路本来就是电容,鄙人看错了。

网友BK:
光耦的电流传输比

网友BL:
引用 网友O:
楼上的接法不妥,可能造成三极管的振荡。正确的接法是光耦的4脚串电阻接VC12 ...

牛掰!光偶4脚串电阻确实最好!不过你讲的三极管振荡是个什么过程,请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M:
最简单的方法,光耦换成一下PNP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BN:
我用过PC817,输出端电流Ic 最多50mA,继电器线圈的最大电流肯定上几十毫安,况且你又不加限流电阻,死得更快,网上有很多光耦驱动继电器的电路图,参考一下别人的电路就不至于这样

网友BO(2016-10-15):
1、达林顿管驱动继电器最好是进入到饱和区
2、继电器驱动电机或风机等感性负载,触点处做阻容吸收
3、继电器的供电电源和触点电源最好分离。

网友BP:
应该是瞬间大电流烧坏的

网友BQ: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但是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我是在触点间加了阻容吸收电路后没有烧了, ...

是指在继电器旁路RC吗?即104串联一个电阻,串联的多少Ω的?

网友BR(2017-06-15):
楼主的应用其实是这样的

网友BS:
学习了,感觉应该是停转时过电压击穿的问题

网友BT:
加个限流电阻啊~    亲   你把C1换成电阻焊上试试~  具体阻值看下继电器导通所需电流,算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