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学习日志之位段

楼主(2014-03-01):
bit_word_addr = bit_band_base + (byte_offset x 32) + (bit_number × 4)

网友A:
楼主很用功, 鼓励一下.
用这个公式算就是了.
bit_word_addr = bit_band_base + (byte_offset x 32) + (bit_number × 4)

不过除了 SRAM, 还有外设也有位段.
另外, 如果采用这个算式给地址, 编译器优化能力好象不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用功, 鼓励一下.
用这个公式算就是了.
bit_word_addr = bit_band_base + (byte_offset x 32) + (bit_ ...

:)我还没学汇编,所以编译器的优化暂时不管它

网友B:
我看过“ALIENTEK”的"system"文件夹里有个宏定义,稍微方便一些,对于SRAM和外设都通用的宏定义:#define BITBAND (addr,bitnum) ((addr&0xF000 0000)+0x200 0000+((addr&0xFFFF FFFF)<< 5 )+(bitnum << 2)),但就是不知道里面“addr&0xFFFF FFFF”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楼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