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如何用运放实现阻抗变换

楼主(2014-03-01):
做一个多触头的电阻检测,最小电阻值10欧,CD4052导通阻抗50欧姆左右了,没法用,故设想把CD4052的导通电阻进行阻抗变换,使输出电阻10欧姆以下,大致思路是把把模拟开关的电阻作为输入电阻,输出公共侧用一个射随器即可。哪位高手能详细指点小弟具体电路图怎么实现啊,谢谢了

网友A:
可以,把运放接成跟随器。

网友B:
应该吧模拟开关放在AD之前,之间可以加跟随器,模拟开关前级为比例放大,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用2路模拟开关。
1路切换通道,1路切换采样点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主看看这个模拟开关SGM4782是否能用,功能与CD4052相同,导通内阻不到1欧姆,但工作电压最高只到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