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信号的幅值是多少?

楼主(2014-03-01):
请教(针对PC机的USB):
1. 标准的USB信号峰值是多大?
2. 万用表可以正确测量USB信号的峰值吗?
3. 如果用万用表测量,USB的峰值信号是多少?

非常感谢!

网友A:
先说速度  uSB1.0是1.5Mbps,
USB1.1(USB2.0 full speed)是12Mbps,
USB2.0(USB2.0 high speed)是480Mbps。
    另外WINDOWS对USB接口的报告速率(不是传输速率)的默认设定是125次/秒,我们可以用软件修改usbport.sys文件让WINDOWS的鼠标报告速率达到最快的1000次/秒(好象只有NT内核的可以改,98和ME还是125HZ).所以逻技的新鼠标是USB2.0,全速(就是USB1.1),双向(以前是单向传输的),报告速率500次/秒.

传输距离是3-5m

楼主:
谢谢匿名大侠!

网友B:
3.3V

不知道,别瞎说!

网友C:
数字信号的电平,差分信号。

网友D(2019-11-22):
速度很快,你用一起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