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HEX怎么反汇编

楼主(2014-03-01):
因为源程序被前合伙人带走了,现在手上只有一个旧的HEX烧录文件,但是缺少一个延时功能,想要修改下却无从下手。
单片机也有,但是不能提取里面的烧录文件。
很头疼,跪求解答。

网友A:
如果是你自己写的,那就自己再写一个。
如果程序是你对方写的,那就不能说对方偷走了程序。

如果有HEX文件,可以在MPLAB中导入HEX文件,设置芯片型号等并建立项目之后,一般会在反汇编窗口自动显示出反汇编代码。

网友B:
我精通PIC的反汇编代码分析。可联系QQ:275779242

楼主:
芯片型号是PIC24F16KA304    我的QQ:2352347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