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509的GPIO的问题

楼主(2014-03-01):
(无正文)

网友A:
没太明白   高低电平切换只用一句GPIO =  ~GPIO;
是不是我想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明白   高低电平切换只用一句GPIO =  ~GPIO;
是不是我想简单了

就是要有时钟控制 程序运行的同时GPIO的电平也在变化   相当于片选功能 控制AD通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要有时钟控制 程序运行的同时GPIO的电平也在变化   相当于片选功能 控制AD通道的 ...

中断行不       串行执行的时候    该到改变的时候就去改变
不会是要并行执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行不       串行执行的时候    该到改变的时候就去改变
不会是要并行执行吧 ...

这样的话整个程序不就停止运行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整个程序不就停止运行了吗

中断程序肯定不会干别的了
你的这种想法肯定是要并行运行的
DSP不好搞  应该是可以用BIOS系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程序肯定不会干别的了
你的这种想法肯定是要并行运行的
DSP不好搞  应该是可以用BIOS系统试试 ...

那看来只能用CPLD控制了